有没有关于小型车床比如西马特,精度调整类的资源呀。

楼主(2012-01-18):
求教、、、非专业级,望通俗易懂形的、、、

网友:
这些资源好像零散的发布在浩瀚的帖子里,收集到一起是件功德无量的事

网友:
就是啊,总结性工作啊

楼主:
浩瀚是谁,搜用户名怎么搜不到哇

网友:
浩瀚是非常广泛之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浩瀚是谁,搜用户名怎么搜不到哇

浩瀚是咱们坛子的老老老前辈,神龙不见首尾,需要找。

网友(2019-03-16):
机床说明书上说得很详细

网友A:
没那么麻烦。静态调测:第一个是主轴与导轨的平行度(厂制机床主轴箱精度已经完成)尾座与主轴同心度,新机床必须测调、校准、紧固。;第二:大拖板(床鞍)与主轴基线垂直度。第三:各运动部件间隙必须调好,尽量限定在最小值。必须打表。
下一步是动态调整,试车轴类件,起码200mm长度,换用不同速度。依加工状态判断前述各项是否存在问题。如大小头现象、刀震、---------再逐项解决。以上是业余状态下的必经方法,更专业的要求恐怕个人不具备那么多测量工装具了。

网友:
书中自有颜如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静态调测:第一个是主轴与导轨的平行度(厂制机床主轴箱精度已经完成)尾座与主轴同心度,新机 ...

上述哪一个对于新手来说都是登天的难度,我是对家里那台c3束手无策了。

网友:
打表测主轴外圆、端面总容易做吧?测卡盘外圆、端面容易吧?然后三爪卡盘装一磨制的轴(给你个小经验:墨盒里的8MM轴精度很好,而且易得到)做基准也可以做粗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