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推模型试飞时往右偏如何解决?是否推力轴线要有一个角 ...
背推模型试飞时往右偏如何解决?是否推力轴线要有一个角度。

楼主(2012-01-18):
背推模型试飞时往右偏如何解决?是否推力轴线要有一个角度。

网友A:
右偏航可用方向舵微调修正, 右翻滚可用副翼微调修正.
设计时, 如果垂直尾翼在推力线明显偏下的位置, 可能造成明显右偏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