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过雕刻机的朋友进来下

楼主(2012-01-18):
DIY一台小小的雕刻机,我想用来雕刻一些小零件(DIY金属坦克用),造价大概多少,用遥控器手控的吧,便宜点 ,没米啊

网友:
出门往南走,去工具版,那里牛人多。

网友:
非全钢机身,加工金属不行。震动太大,加工的东西没法用。

网友A:
我刚弄好一台16mm钢板的,机器架子还是收的别人多做的
自己去外面找机加工点的话2000要的,光架子哦
然后还有丝杆,光轴或者直线导轨,电机,步进,驱动板,电源,杂七杂八
合下来4000+

建议买成品,搞得挺累的,成品的话钢的能干金属的估计得5000+

网友:
有机器做坦克会方便很多,自己diy雕刻机在diy工具板块高手很多,自己做出来的话要花很多精力的,要是你是为了做坦克,我建议弄成品机,把精力集中在坦克上,要是为了享受折腾的乐趣那就自己d,个人感觉是没d过雕刻机的d一台花费的时间精力还不如买成品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
我荒废了好几个月了,坦克都没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刚弄好一台16mm钢板的,机器架子还是收的别人多做的
自己去外面找机加工点的话2000要的,光架子哦
然后还有丝杆,光轴或者直线导轨,电机,步进,驱动板,电源,杂七杂八
合下来4000+

建议买成品,搞得挺累的 ...

钢板机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变形,正常是需要做时效的,但业余条件下根本做不了。有条件的话买铸铁+线规+滚珠丝杠的,成本不低。工具版有个叫“整兵备战”的有量产机,前两年还只要7000+,现在都涨到9000+了。

反正我是直接买的铣床准备改数控,数控铣,不是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板机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变形,正常是需要做时效的,但业余条件下根本做不了。有条件的话买铸铁+线规+滚珠丝杠的,成本不低。工具版有个叫“整兵备战”的有量产机,前两年还只要7000+,现在都涨到9000+了。

反 ...

能自己D数控和改数控的都是高手,我买的时候还是一知半解的,用了段时间,泡了段工具板块才基本弄清雕刻机是怎么样个玩意,今天又知道了钢板机有变形的问题,我的面板是钢板,立坐都是铸铁的,感觉啃铝还行,5000+的小机器,要是Y轴光杆再粗点就好了。我没diy雕刻机的能力,能把它用好维护好就很满足了

网友: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结果沦为工具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