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电机转速高不上去

楼主(2012-01-18):
问题没解决,继续`
86步进电机,东方的二手 3A  1.5欧的  驱动器那芯片是L6203 电压12V-42V 官方说可以驱动86步进电机的,我用的电源是24V 12.5A的开关电源

驱动电流我调成2.1A的,四线大扭距接法

MACH细分是选  1000步/转 的   最大速度设置为 500MM/分种  丝杆导程5MM  用联轴器连接起来,也就是步进电机最大转速为:100转/分种 这样设置才不失步

最大速度设置为 600MM/分种 用力捉住丝杠,电机就严重失步了, 800MM/分种 时,电机加速后就停转了,时儿转一小下,又停。

这种情况要不要改用36V电源呢?还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驱动的官方网

http://www.applied-motion.com/products/stepper-drives/3540m

驱动参数:
•Step & direction inputs
•Microstepping
•Idle current reduction
•Enable input
•Screw terminals
•Self test feature
Model Number3540M
Part Number1000-107
Supply Voltage12-42 VDC
Supply Voltage TypeDC
Control Modes•Step & Direction
Output Current0.4-3.5 A/phase
Communication PortsNA Encoder
FeedbackNoStep
Resolution•Half
•Microstepping
Idle Current Reduction50%Setup MethodSwitch / potentiometerDigital Inputs3Digital OutputsNAAnalog InputsNADimensions4.0 x 3.0 x 1.5 inchesWeight9.5 oz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0-70 °CAmbient Temperature Range0-55 °CAmbient Humidity90% max, non-condensingStatus LEDs1 redCircuit ProtectionNA

网友:
先用36~40V DC电源试试
再选择50~80V DC的驱动器

网友:
不懂,帮顶,旁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还是要败多几个东西才能学会和了解

网友:
3A的电机,你怎么驱动电流调2.1啊,应该大于电机电流把,小弟妄言不妥之处楼下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看到一贴子说的,好像一般为标的0.7左右~

网友:
两块6203之间有颗63V电解,理论上可以承受48V电压,把电压提上去,我不能帮你做主上48V,上42V保险点,42V可以用48V开关电源微调到,速度,力度,加速度会有明显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神油这样都看到~

楼主:
1pc. - $192.00
50pc. - $144.00

 感觉对不起这个价~~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电路如果要上高速,有2个途径,1、提高驱动电压。2、把串联改成并联

网友:
标题

电流4A或更高,电压70V或以上,最好是额定电流5A或以上的电机,16细分下跑上5000不成问题

网友:
电源行不行啊

网友:
应该加高电压

网友D:
简单说,就是高压大电流,电源功率足够,环牛我没有用过,我用500w的开关电源,也挺好的,70v,4A,16细分,跑F4000没问题,力很大,10mm的铣刀都能顶断

网友(2013-04-19):
驱动的问题,,,你去搞一个一百多的二手高压驱动,保证跑的刷刷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简单说,就是高压大电流,电源功率足够,环牛我没有用过,我用500w的开关电源,也挺好的,70v,4A,16细分, ...

请教你的是什么电机啊,我的86*127的三相电机,用48v的驱动到500转f2500就堵转,烦死了,驱动和电机都是全新的,哭。

而且还不一定是多少细分,8细分堵,16细分也堵,32还是堵。不定时的,真闹心啊。基本没用了,不敢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你的是什么电机啊,我的86*127的三相电机,用48v的驱动到500转f2500就堵转,烦死了,驱动和电机都是全 ...

电压低了。。

按我的看法,,86往上走的步进,都搞110V电或者220V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压低了。。

按我的看法,,86往上走的步进,都搞110V电或者220V电

我也有220v的驱动,最多600转f3000,再上就堵转,还是空走。带小仪表车的十字滑台估计也就20斤

网友:
白山电机,驱动,
48V电压,,
5细分,,频率20000

网友:
看来大家都遇到步进上不了高速,上高速就堵转啊,我还以为是我的驱动器不行呢,原来都这样。

网友:
要看你的阻力多大,手丝杆拧要轻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220v的驱动,最多600转f3000,再上就堵转,还是空走。带小仪表车的十字滑台估计也就20斤

换个电机试过没??

一般步进虽然上不了高速,,但是电压够的情况下,,1千转是没问题的。。

还有,设置是否正确,,也就是说,显示的是F3000,实际上跑的是F6000或者其他。。

网友:
电压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