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机架一般用什么参数的电机和浆比较好呢(KK飞控)

楼主(2012-01-18):
淘宝买了个550木质机架,目前XXD
电机
48元一个的,1045浆。试飞感觉马力不够,请高手指导,用什么配置较好

网友A:
有多重?我也想配一个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盈天行者20A,1245浆 700kv电机,xxd电机也就只能1045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要700KV的电机吗,我1000KV飞得都有点吃力啊

网友D:
额定电压下,KV值越高,转速越大,输出扭矩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