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550E-3G小齿盘和尾前传动齿间隙过大

楼主(2012-01-18):
上2个礼拜飞着飞着就把尾前传动小赤扫了(就是竖着的一根轴上上面是个伞齿,下面是个很小的齿盘,这个很小的齿盘由主轴的大盘底下的小盘带动),修好后发现小盘和尾前传动齿的间隙过大,修好后飞行扫出了很多白面儿,继续飞行还有再扫的可能
于是乎,又装了一架全新550E,还是一样的间隙大
又于是乎,换了全新的550EV2的小盘和尾前传动,和600PRO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间隙还是一样很大,没有改进
不知其他朋友有这个问题吗?亚拓的间隙是不可调整的,这个很郁闷

网友A:
你把前波箱里的那个横的伞齿往前移动点(套在轴承上前),然后再上点502胶固定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也就是套在横着的伞齿上的轴承往后点,。。。

网友A:
噢 你说的是小齿和前对转齿啊??我搞错了,你换个小齿盘试试,或前对转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楼主:
我明白楼上说的意思,但是我的不是两个伞齿之间的间隙大,横竖散齿之间的间隙很合适,但是传动小吃齿和小轮盘之间的间隙过大导致扫齿

网友B:
从来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可是我确实又新装了一台全新的550E,又是这个问题,所有东西都是新的啊

网友C:
我的550老款也这样,大桨不动,尾桨可以转动一些,间隙比较大

网友D:
买点0.1的锡箔纸 剪一个垫片 像450那样 就OK了...

网友E:
换侧板吧 重新设计把尾管固定座的6个罗丝孔向前移动1MM吧

网友F:
我也是老款的,但没有这个问题,间隙正正好。
你送掉主轴两个轴承座螺丝,重新调整。

楼主:
我的这个间隙真的是细微的调整不能解决的。。。。。
齿轮间隙大概只对接了半个齿的距离,会扫出白面,为了几个朋友也是也是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