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在电池电池低时锁不住尾

楼主(2012-01-18):
伟力911在
电池
电池低时锁不住尾,用万用表测一下只用3.79V了。

网友A:
呵呵将就一下吧 电池电量低了 是越飞越低。。。。。。

网友B:
伟力911在电池电池低时锁不住尾....
JJ无力便一要立即停飞。
电力不足时不锁尾是正常。
你度的3.79v已是虚电,
再续飞可能低于3.6v....锂电会报废。
陈伯

网友C:
 911就是能飞,其他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D:
楼主不怕过放啊,虽然电很便宜

楼主:
回复 藤椅 rogermhchan95 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E:
这么便宜的鸡鸡,内置电调还能好哪去啊,锁不住时,微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