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JJ和新的桨夹

楼主(2012-01-18):
我的新JJ和新的桨夹

楼主:
看看那这个是什么?

楼主:
再看看我的桨夹

楼主:
呵呵

呵呵……到最后就是我自己做的雕刻机啦

楼主:
哦?

上面的中心板是可以装成可接叠,也可以用上面的十字固定架的

楼主:
哦?

接叠试的我觉得不够牢固,因为我是用A123电池的,很重,所以就加了个十字架的固定的东西。这样的话变形就很小了,能保持机架的水平和竖直方向,这样的话调试JJ就简单多了,没有其他的自旋等的故障,我的宗旨是要超级耐炸,费电点都没有问题。

楼主:
桨夹

那个桨夹我也是用PCV的板子做的,效果很满意,桨在桨夹里能动的,不是固定住的

网友A:
楼主,你的玉兔上面盖着的是一层什么东西呀?如果是一层白纸的话,还不如直接在气压计上加一块海棉,再用上面这个盖板压住就行了,效果很好的

你测过没有,这个桨夹震动大不大?震动太大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玉兔上面盖着的是一层什么东西呀?如果是一层白纸的话,还不如直接在气压计上加一块海棉,再用上面这个盖板压住就行了,效果很好的

你测过没有,这个桨夹震动大不大?震动太大是不能用的。

呵呵……我的是没有气压的哦,那个是减震用的气体泡沫,原来是用子弹头直接固定桨的,但是发现震动大,用了这个后震动大大的减少了,桨我都不做平衡的了,直接拿就用了

网友(2013-05-12):
楼主机架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