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wc飞控高手请进

楼主(2012-01-19):
前段时间入手了一块mwc红金版飞控,装上机架后用默认参数发现一直飘,调pid参数一直调不好,今晚刷了1.9的固件,但是解锁后不推油门,马达就开始转,不知道怎么回事!恳请玩过mwc飞控的高手帮帮我,怎么取消怠速启动以及怎样能把pid参数调好,先在这谢过各位了!这飞控快把我整疯了,没想到这么不好调!

网友:
换入玉兔吧。
等楼主出二手

楼主:
玉兔感觉一般吧,mwc比较成熟,拓展性也不错,玉兔的话再等等!

楼主:
有没有mwc高手呢?是不是玩mwc的很少啊?

网友:
建议你找当地的MWC高手指点一下,我就是因为当地没有MWC高手,又找不到他们的详细调机说明,

才在本地模友的建议下,入手玉兔。。。。

未加任何功能模块,只单用一个玉兔裸体板,按玉兔的说明书稍加调试,就能稳定爽飞了。。。

网友:
到这里看看是否可以帮到你。
http://blog.sina.com.cn/fpvdiy

网友:
1. 修改一下配置文件,在 config.h 文件里面 把#define MOTOR_STOP这个参数 前面的#删除然后重新upload一下,表明解锁后电机不转状态。

2. 如果  机架 电机 电调 桨都装配很好的话,默认值就能飞的很稳。 如果默认值飞的不稳,应该检查检查这几块。   我们都是默认值飞。

楼主:
回7楼的,入魔到现在没有附近的魔友,一直都是自己搞,遇到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比较孤独啊!

楼主:
谢谢八楼的,老乔的mwc的说明看过好几遍了,他的硬件的连接说明比较详细,但是具体pid参数调试不太详细!

楼主:
谢谢九楼的兄弟,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怠速启动,pid参数的调试正在研究中,我用默认参数也能飞,但是飘,不太稳,感觉有的时候四轴会修正过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感觉一般吧,mwc比较成熟,拓展性也不错,玉兔的话再等等!
我飞了三个月的MWC,没有完全摸透MWC,有时非常好飞,有时。。。。

现在飞玉兔,真是好飞得不得了,并且玉兔的功能比MWC强多了。

楼主:
兔哥的经验得学学,过年后看看,行的话入一个兔子看看!

网友A:
pid参数的调整不能人云亦云,是和电机的惯性,动力,机架的重量有关。所以可以说是一架飞机就有一组pid参数。调的时候先把id归零,p调到机体出现震动,然后是d,d能让飞行器更快的回到中点,但是太高会出现过敏。太低会出现反应慢。最后是i,这个是积分,就算是0也能工作,可以减小机器的漂移,这个就靠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参数的调整不能人云亦云,是和电机的惯性,动力,机架的重量有关。所以可以说是一架飞机就有一组pid参数。调的时候先把id归零,p调到机体出现震动,然后是d,d能让飞行器更快的回到中点,但是太高会出现过敏。太低 ...

D是否數字越細, 自動回中越高?

网友:
pid 我觉得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理论,每个四轴都会不同,全都是相对值。 我也头疼中~

网友B:
MWC那个怠速自转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应该是LZ把“ARM”设成了始终ON了。

刚摔了一个机架,正在做第二个,求MWC的可用参数,目前的配置是:
1. 两电机对角线距离=50mm
2.XXD 2212 KV1000 电机,配1045正反桨
3.俯仰和横滚上,P=10,I=0,D=50

目前效果是,机身能平稳,但高速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WC那个怠速自转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应该是LZ把“ARM”设成了始终ON了。

刚摔了一个机架,正在做第二个,求MWC的可用参数,目前的配置是:
1. 两电机对角线距离=50mm
2.XXD 2212 KV1000 电机,配1045正反桨
3.俯 ...

應該D值越細越平穩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参数的调整不能人云亦云,是和电机的惯性,动力,机架的重量有关。所以可以说是一架飞机就有一组pid参数。调的时候先把id归零,p调到机体出现震动,然后是d,d能让飞行器更快的回到中点,但是太高会出现过敏。太低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