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kk flycam飞控刷XCopter_v2.5固件问题

楼主(2012-01-19):
大家好,我想请教个问题,我也买了kk flycam ;买来时飞过一两次,但很不稳;
可当我刷了最新的固件--(从kk官网http://www.kkmulticopter.kr/multicopter/firmware/FlyCam_XCopter_v2_5.zip下 载)
发现油门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锁了,蓝色led只在通电时亮一下,然后怎么弄控也不再亮了。
大家有有刷过固件吗?是不是我刷的时候有什么熔丝什么的没设对呀?
我是用 AVR_fighter for USBASP那个软件来刷固件的.

这是我用来刷固件的软件

这是我用来刷固件的软件

楼主:
自己顶起来,没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再重新刷一遍,KK有时候会这样

网友:
容丝设置错误 E2 DE FF

楼主:
楼上的你好,能否告知清楚一点, 我图上那个熔丝是接上飞控后直接读取的,我看很多资料说如果熔丝设置错误会把ATmega的芯片锁死不能使用,所以我没敢修改和编程熔丝; 你给出的E2 DF FF是有根据的吗?请不吝赐教。
另我购得的KK flycam飞控的芯片标识着 MEGA168 PA ,不知道是不是和MEGA168 还是有区别。

网友:
是有区别。
这是设置容丝参数,你再一试吧,在设置里更改参数。
容丝是读不到的,熔丝设置错误会把ATmega的芯片锁死。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那么及时, 是否如图所示按“写入”就可以了?   对烧写芯片我是个小白,还不太理解这个软件 熔丝位的写入和下面的”编程熔丝“是个什么关系?  如果我按写入的话,应该不会锁我的芯片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看看

3-完成图示

楼主:
       多谢多谢, 现在可以解锁了。可爱的蓝色led终于亮了。 玩四轴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不过符合”生命就是折腾“的宗旨哈

非常感谢 davidlychk

网友:
顶!技术贴啊

网友(2012-03-15):
我的芯片被琐死了,能不能解啊???

网友:
可以,需要拆下来上高压编程器即可

网友(2013-03-25):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