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问题,大家多多扶持(因不想浪费板块资源,所以重新编辑问题了)

楼主(2012-01-19):
请问 天地飞的接收器最大可用几伏电池?我的电调是5OA的

网友:
电池满电情况,小于或者等于6伏。

楼主:
真的是这样的吗?7.2伏好像也能用吧,我在航模店里试的时候可是用的7.2伏的呀,临走的时候老板送我一块旧电池先给我用,我看了一下是7.2伏嘛。

网友A:
看说明书,一时半会不烧,不代表一直能用

楼主:
噢,那电调使用电压有限制吗?有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那电调使用电压有限制吗?有知道的吗?

电调是有电压限制的,具体见电调说明书

楼主:
电调没有说明书啊

楼主:
电机为什么要有一个电容,好像是无极性的吧,不是那个瓷片电容,那种电容是哪类的?哪有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一时半会不烧,不代表一直能用

呵呵我查了一下电调的介绍,输入时5.6-14伏,输出时5伏,这说明我们用14伏以下的电池是没问题的嘛,对接收器应该没影响

楼主:
谁有7.2伏的充电电路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电机上的?有刷?那就是消火花电容了。保护碳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谢谢了

楼主:
晕,我走房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