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k飞控连接怎么都不对

楼主(2012-01-19):
艾特6通的控 只设置油门反向
我按通道连接好了飞控板 上电后 飞控只闪了一下灯 然后
电机
就滴滴叫,看了说明书是没信号- -
可是连接方向都对的呀 只是因为连接线买错了,所以把母头改成公头,这应该没关系的吧?

网友A:
看说明书
设定油门
解锁

网友B:
应该不复杂吧,不要急
不知道你的说明书如何,希望下面这个能帮到你:
http://www.helibest.net/download/kkcopter.pdf
未必是你的那个生产厂家,但kk安装设置都是差不多。

楼主:
终于激活了~~谢谢楼上两位
电机只有一个动了 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