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锁尾,求救!

楼主(2012-01-19):
只看大图
请教高手,本人飞越450sport起飞时加油门,在飞机离地的瞬间开始快速的自旋,锁不住尾巴,请教高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
万分感谢

网友A:
反向
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B:
各方面看看有没有装反了,大桨应该顺时针转,尾桨应该逆时针转,大桨,尾桨转时都应该厚的那边在前边,别装错了,如果还是不行,就看看陀螺仪是否反向了

网友C:
有很多故障都会造成这个现象。
先检查尾桨,再检查陀螺仪

楼主:
是不是机械方面查飞机:尾桨是否装反了。
电子设备方面:查陀螺仪正反

网友D:
检查下尾巴的铜套

网友E:
是不是滑套卡住了?

网友F(2013-09-07):
查看皮带是否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