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200米垂直炸鸡!猜猜后事如何?

楼主(2012-01-19):
录像不长,不到两分钟,但很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伤得不轻啊。。。
是不是机翼固定的皮筋不够啊?一般用3根“|X|”形捆绑是比较牢靠的。
我上次天行者500米螺旋下来。。。也很刺激。

网友:
机翼没固定好很危险

网友:
炸在自己头上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折翼了吗?

网友:
一直是手动模式下来的,难道是打舵无效?

楼主是用的FUTABA的控吧

网友:
是否最大横滚角和P值太大了

网友:
手动模式。。。

楼主:
看官木有注意,全油门下来的,机翼扛住了

1.没关遥控是担心飞机瞬间解体(几米证实一下)
2.全油门平飞不会失速
3.螺旋的话你会头晕
4.橡皮筋很紧
5.舵无反应(看参数)
6.机身完好,机翼没折(就是空中被桨切了几口)
7.损失控制摄像头的两个辉胜,飞控初检正常(待查)

网友:
这配音陪得实在可以

楼主:
8. JR 72M PCM
9.快落地时幸运地撞上捕鸟网
10.撞上网后落在水塘里
11.被水塘的浮萍托起
12. 我对飞行谨慎从容,这是第17个起落当天第3个起落,3个起落了我还是木有把准备好的HD摄像机装上去

网友A:
你转弯角好像比较大,不要超过25度,而且你当时还有遥控信号啊!飞控上的图标都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转弯角好像比较大,不要超过25度,而且你当时还有遥控信号啊!飞控上的图标都没有变化!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一般无信号会跳回家模式,同频干扰?

网友:
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么?是不是线断了

网友:
问下,你的接收机是不是设置的有接收机失控保护?你地面试验的结果怎么样?就是地面控关闭,电调不接输出。

网友:
 网子救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8. JR 72M PCM
9.快落地时幸运地撞上捕鸟网
10.撞上网后落在水塘里
11.被水塘的浮萍托起
12. 我对飞行谨慎从容,这是第17个起落当天第3个起落,3个起落了我还是木有把准备好的HD摄像机装上去

不是FUTABA的啊,只能说你自己技术差飞炸了的咯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舵机,我以前有过两个飞飞翼的炸鸡经验,原因是用9克舵机,因为动力比较大,高速的时候因为复翼受力超过舵机承受力,导致舵机失效,我试了很多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最要命的是你非要搞个NASA的标,嘿嘿

网友C:
各通道的数值变化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滑动,没有大范围的跳动,象由摇杆控制的。
视频上说脱控的那刻起,油门还是很稳定的97,然后等会从97变到2有个明显的减小过程,然后稳定在2,也很象摇杆的操作。
看起来不象干扰啊。

然后说是脱控开始的那5秒中,飞机还是97油门,此时第二通道升降一直是10几20大于0的,是拉着杆的,为什么会开始低头俯冲?有点奇怪。。.
GPS速度没有明显的变慢,说明电调电机应该问题不大,是不是升降舵机的问题?

接收机和飞控的连线应该是没断开,各通道看起来都正常。而且如果模式开关通道的连线断开,没有信号超过1秒就会自动返航的。

网友A:
想起来个问题,是不是你飞控本身的舵机口和飞控的惯性导航没有设置对?你当时的设置和你安装的情况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飞控搞得和 地狱火dao dan似的。。。。。垂直对地攻击坦克啊。。。~~   另外幸亏机翼被打爆了~~要不然垂直下去所有设备全都报废 顺便估计还要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个问题,是不是你飞控本身的舵机口和飞控的惯性导航没有设置对?你当时的设置和你安装的情况是什么?
问下,你的接收机是不是设置的有接收机失控保护?你地面试验的结果怎么样?就是地面控关闭,电调不接输出。

设置应该没有问题,这是当天飞的第三个起落。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舵机,我以前有过两个飞飞翼的炸鸡经验,原因是用9克舵机,因为动力比较大,高速的时候因为复翼受力超过舵机承受力,导致舵机失效,我试了很多次,就是这个问题

65MG*4 我装机还是很细致的,考虑到了很多问题
引用 网友C:
各通道的数值变化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滑动,没有大范围的跳动,象由摇杆控制的。
视频上说脱控的那刻起,油门还是很稳定的97,然后等会从97变到2有个明显的减小过程,然后稳定在2,也很象摇杆的操作。
看起来不象干扰 ...

谢谢分析,失控数秒内我就收油了,这是条件反射的手上动作,
在数字显示油门降低的那时正是桨打到机翼时,我试图推杆控制倒飞中的飞机和副翼均无反应,下来后检查舵机是正常的
过年一直没空琢磨这问题,换个新遥控就是了。

网友A:
准备上10C?抛弃J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上10C?抛弃JR了?

10C不错的,等天气好试试9X2.4G那款先,正常的话我还是希望用JR的,不用花太多精力去学调遥控,

网友:
运气啊

宿迁电视台程雪松
13951366239@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