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援!!!主轴轴承维修问题!!!

楼主(2012-01-19):
春 节放假,有时间给我小钻床换一套全新轴承,但取下来发现两边都是盲孔,和常用的高速轴承一样靠背安装,怎么拆卸啊!实在没有这方面经验,不敢盲目维修,特求援大家,多谢多谢!顺祝哥们们新春快乐!

网友:
也想知道。。。等高手出现!

网友:
往地下一戳

网友:
从花键向下砸就出来了

网友A:
地上垫一块木板,,手拿主轴向木板用力敦N下,,,,,,轴心和上面的轴承出来了,,,,,,用铜棒伸到主轴里,把另一盘轴承敲下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上垫一块木板,,手拿主轴向木板用力敦N下,,,,,,轴心和上面的轴承出来了,,,,,,用铜棒伸到主轴里,把另一盘轴承敲下来就可以了

用不用加温后再取?

网友:
普通台钻轴承配合不会太精密,,,,,,,,一敦就可以下来,,,,,,实在不行再加热也不迟...........

网友:
貌似敦任意一头都能出来,建议垫木头先敦有扣那头,在敦花键那头。

网友:
从花键那头往下敲,接夹头的那头有台阶的,敲不下来的,敲的时候注意,别把花键敲弯或是头敲趴了,不然后面装的时候要骂娘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7&page=2参考主轴拆除轴承..........

楼主:
谢谢刀友,我试过了不行,拆不下来,加热到200度也不行  看来可能只能用拉玛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