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一下这样的二手亚拓450能买嘛?

楼主(2012-01-19):
身在国外,在国外的遥控直升机网站上看到了有人卖这个。
应该是V1的亚拓Align TREX 450 sport。

配件都齐了,只缺个遥控器

包括的配件有:
Complete Ready to Fly Helicopter with upgraded ESC and MANY extras! (整架飞机,升级了的ESC,还有很多备用件)
Stock Helicopter with 3 DS410M Servos for the cyclic and 1 DS420 Servo for the tail rotor(sport super combo里的3个DS410M和一个DS420 )
Align GP750 Gyro
Spektrum AR6110e Receiver
Align 3500KV Motor
Castle Phoenix ICE 50 ESC
2  Rhino 11.1V 3S 2250mAh 25C discharge LiPo Batteries(brand new with 1  cycle on them, notice the picture, no puffyness perfectly square  batteries) (两块只用过一次的电池
Align Carrying Case

备用的配件有:
1  Spare tail boom, 1 boom support, 1 flybar, 1 tail rotor push rod, 3  tail rotor push rod supports, 4 spare tail rotor blades, complete set of  balllinks and push rod connectors for the head, 1 tail rotor hub with  spare linkages, 1 tail rotor shaft, 1 tail rotor spindle, various  assortment of spare screws, 3 landing gear support brackets, 4 landing  gear booms, 3 main gears, 2 head spindles, and 2 main shafts with  collars and Jesus bolts.

他也说了,缺点是:
顶上的刹盘(Head Stopper screw)丢了。
还有就是罩子坏了一点。

说明书和原装盒子都有。
总共买350刀。

我是新手,不是特别懂这些飞机时间长了之后要注意些什么,单从配件上来说,感觉还是挺值的。
但是有没有配件的寿命什么问题?会不会买回来因为零件寿命到了而要不断去保养,然后旧款的零件会不会特别难买之类的?

并不急着买450的飞机,即使买回来短时间内也不会怎么飞它,更多会了解一些450的构造,拆拆装装什么的。先在模拟器里炸够了才敢玩。
只是感觉这个可能很划算,全买新的V2的话估计得花2倍的价格。

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你想退魔?想退我全力支持你买!

网友B:
350刀你不会买新的sportsv2?  只不过稍微加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不能买咯?知道了。
顺便能问一下为什么吗?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horizonhobby上的TREX 450 sport V2 super combo是500刀,没折扣到是咯。
相比之下还少两块电池,一些备用件,一个接收器,还有那个自带的ESC貌似只能同时控制3个舵机。。。
乱七八糟的弄出BNF的话,也差不多得650-700+了。
所以还没下决心,想再熟练一点再玩450.

网友:
因为不划算,所以不能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horizonhobby上的TREX 450 sport V2 super combo是500刀,没折扣到是咯。
相比之下还少两块电池,一些备用件,一个接收器,还有那个自带的ESC貌似只能同时控制3个舵机。。。
乱七八糟的弄出BNF的话,也差不多得650 ...

接收是6110E  取决于你必须买SP的控才能利用上  电池这种东西 N个循环总有损耗  国内二手电池3S用基本就在10刀一个左右
套机自己的电调谁说只能控制三个舵机  如果只能控制三个  谁买套机  建议LZ多潜水学习
不过他是凤凰电调

网友:
凤凰50A,不见得亏哦

网友:
原厂铝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这种东西 N个循环总有损耗  国内二手电池3S用基本就在10刀一个左右
...

這個是 Rhino 2250mAh 25C 只用過一次, HK 要買 18 美金一塊, LZ 在北美如何在国内買東西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查了一下,这电池网上也能买到,家附近的模型店可能也有。电池比想象的便宜哦。

网友:
这套东西合适啊350刀合人民才两千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刀你不会买新的sportsv2?  只不过稍微加一点点

是哦,才发现499的是V1的sports super combo。
V2居然369就能买到了。
质量降低了?怎么便宜了好多?

网友:
要是真的品相不错,绝对可以买。楼上的几位兄弟看清楚,凤凰50A的电调啊!半价450空机的价格了!

网友E:
我没看懂,他到底一共卖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退魔?想退我全力支持你买!

楼猪都还未正式入魔还来想退魔

网友B:
我说的就是sport V2  LZ自己考虑  价格比V1便宜  东西也相对V1好一点点
他配件的这点东西 不值几个钱  我说电池在国内的二手价折算大约10刀  60块左右  只是告诉LZ电池这东西二手就是几乎半价
事实证明我没搜索  你也说了新的18刀  差不了多少
450上凤凰 真有必要麽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看懂,他到底一共卖多少

所有全部加起来一共350刀,包邮,没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sport V2  LZ自己考虑  价格比V1便宜  东西也相对V1好一点点
他配件的这点东西 不值几个钱  我说电池在国内的二手价折算大约10刀  60块左右  只是告诉LZ电池这东西二手就是几乎半价
事实证明我没搜索   ...

的确是的。凤凰的电调很贵,但是很大程度上用不上吧。这是他其他帖子上的话:
The only thing that I have upgraded on my 450 Super Combo is the ESC, I got a Castle Ice 50. I crashed once and it desoldered the leads on Align ESC and then I looked at the specs of it and it said it can only run 3 digital servos yet it was runnig 4 digital servos with a 2a BEC.

其实算算他已经是全部半价出售了。

原价
虽然V1贵,但算作是V2的super combo,430刀(369那个是香港网站)。
接收器,40刀
配件不值钱,20刀
电池,40刀
ESC,80刀
箱子,65刀
总共675刀。
350刀也就是半价了。。。

想知道大家说不买的原因只是V2只要多花200刀左右,这个原因吗?
还是质量上也没有保证?(他炸过一次,后来检查出原因是电调给的电流不够4个舵机,就换了电调)。

网友F:
标题

建议新手买新,老手买二手。第一次的感觉很重要,崭新的飞机会留下久久的回忆。同时新的,配套齐全,没有二手机乱七八糟的信息干扰,更利于学习装机,配机,调机,不用迁就二手中的设备。还是这句话,想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买回一堆不熟悉的二手东西,新手判断好坏都困难,增加了调机装机的意外因素。新手买新吧,少走弯路,弯路走得少,就是省钱。凤凰电调,今后水平提高了,需要买时再买,有的是机会,这种东西不用备着。

网友E:
350刀,算下来2205元了,价格高了点吧,也不包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0刀,算下来2205元了,价格高了点吧,也不包邮吗

降到325刀了,包邮的。相当于2000出头吧,挺诱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新手买新,老手买二手。第一次的感觉很重要,崭新的飞机会留下久久的回忆。同时新的,配套齐全,没有二手机乱七八糟的信息干扰,更利于学习装机,配机,调机,不用迁就二手中的设备。还是这句话,想省钱就是费钱 ...

谢谢!说的的确很有道理,虽然我也不算那么新手了。

现在手上有架mcp x,每天回家练习一会儿悬停,时不时的炸两下。
即使把这个二手的买回来,测试一下没有质量问题之后,第一件事应该也是拆了重新组装一遍。。。
考虑到他炸过一次,万一有部件弯了什么的我也不一定能看出来。是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
买个CP啥的 都比飞这个踏实!新手买这个不是练飞 是练修!你假如是个DIY控,那你就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