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控练G4

楼主(2012-01-19):
大家好!
本人新手入模,用的是ESKY六通道控,连接G4成功后做通道映射(channel mapping),发现了6组信号:前四个是油门、转向、副翼、升降(前后),经过调整都能够正确响应摇杆;第五个通道无信号;第六个通道有信号,默认是KNOB(旋钮),通过操纵遥控器发现是调整转向的;第七个通道无信号;第八个通道有信号,但遥控器好象不能够控制信号大小,找不出对应哪个开关。9-12通道无信号。
用这样的设置,能够成功操纵固定翼飞机,但却无法操纵直升机,油门的上下只让主桨的角度发生变化,而不是油门大小,经过一段时间潜水,我理解了6通的直升机油门摇杆是同时影响油门大小和螺距的,螺距的变化导致主桨的攻角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不同方向的推力,于是可以正飞和倒飞,不知理解正确与否?现在油门摇杆的上下只影响了螺距,但没有影响到油门。上周日晚上折腾了一夜都没能让主桨旋转,就是没有油,周一继续折腾,突然发现把有信号但闲置的第八个通道配置成smoke (烟),直升机突然就有油了,而且是油门推到最低产生负推力,把飞机牢牢钉在地上,油门推过中线产生正推力,飞机开始离地。反正没有炸机成本,我就来了个前翻,然后拍在地上分解成几部分。
请教大家的问题如下:
1、如此的设置是否正确?
2、G4 自带的直升机模型在如此的设置下还是没有油,只能看到主桨角度的变化(螺距),但我从Knife edge 下 载的TREX 600模型能够在这样的设置下操纵,而且能够做3D。
3、在这样的设置下,油门摇杆置于中线,油门大小并不为零,而是有正推力,继续上推,飞机能够正常起飞,也能够倒飞,如何设置才能让油门摇杆置中时油门为零?
4、Trex 600模型载入时总提示Carbon fiber stripe 这个大桨找不到,装的是默认大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打开电池盖子 把混控关掉   然后在7通道SMOKE 打钩   剩下的你应该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电池盖子下面没有混控的开关,咋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电池盖子下面没有混控的开关,咋整?

肿么没有?看到标有1 2这两开小开关吗?正反拨一下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