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大转速会晃啊晃啊呀

楼主(2012-01-19):
我的450机机,转速低的时候是很平稳的,为什么加大油门会晃啊晃啊呀?之前炸的很惨修后就这样的啦。请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旋桨会像筛子筛东东那样的晃啊晃啊的

网友A:
炸过,该换的换掉。

网友B:
看看你的主轴横轴是不是弯了,大桨是否平衡!

网友C:
建议换横轴和主轴试试。

网友D:
估计是主轴弯了,旋翼头拆下来、尾桨拆下来,通电转转看主轴是不是直的

网友E:
改换的换

网友F:
主轴轴承坏了

网友G:
再看看大桨,有无双桨,是否平衡

楼主:
谢谢高手们。 主轴、横轴是好的。试过多次,发现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