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的遥控器和FUT12Z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1-19):
我看欧洲人玩的,固定翼,航模用的,
遥控器
,(像个笔记本电脑似的形状类似大托盘) 那是什么遥控器有用过的吗?和FUT12Z有什么区别 请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A:
Fx -20 把,差不多好像是8通的

网友B:
不仅仅是FUTABA
还有SPEKTRUM DX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fx-20不是8通道的,软件差不多,只是外形不同而已

网友D:
fx-20 也是futaba 系列的遙控器 主要推向歐洲市場 俗稱磚頭控。。。fx-20 就是 futaba歐洲版8通道 磚頭控。

网友B:
FX20的硬件和菜单基本和8FG相同,系统菜单里面多了一个SWITCH选项。

网友E:
其实很多控都有欧洲版本,futaba 8fg 和fx20一样,fx 40和14mz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