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这个现象是不是故障啊

楼主(2012-01-19):
控电显示只有一格了。
一开始飞了几分钟,落地后发现舵机不受控制了,机身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重新开关控,正常对频,舵机工作正常,但加油门机子没反应,然后舵机也没反应了。重复开关控,都是这个现象。是不是因为控电不够了?

网友A:
应该是,JJ电没有了。我刚遇到。

楼主:
晕,我还以为是控没电了,已经在给控电充电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JJ电没有了。我刚遇到。

果然是jj木有电了,换了电池又生猛了。

网友B:
我的机机到了一天了    有时会突然断电  灯是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机到了一天了    有时会突然断电  灯是亮的

断电了灯还能亮?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