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和伟力911对比

楼主(2012-01-19):
最近关于九鹰260和伟力911哪个更好的争论太多了,260我已经飞了半年,911飞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各有千秋,下面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其实260和911的结构基本相似,从耐炸程度上桨基本差不多,但911的价格实在太低廉了,而且很多配件都通用,不管新手还是老鸟,玩模型大多都会考虑一个价格因素,飞机差不多的时候当然会选择价廉质优的产品

从尺寸上来讲911稍微长些,但这个貌似没什么区别。911的主轴2块钱一个,260的主轴14,相差7倍。完全可以通用,但是911的主轴只能配911的机翼。260机翼那个插孔太小,插不进去。不过只要全部换一下,对飞行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从配件上来讲,911完胜。玩这种室内小飞机,主轴和尾电机是最容易坏的,260主轴我已经换了6根,后尾组换了4个,其他的也换过也一些但比较少,主轴14一个,后尾组28。都是米啊,小小的260我都差不多花1000块了,911是肯定花不了那么多钱的。

控的外观差不多,个人觉得都很丑。不过260的手感更顺滑些,911的有点紧,手感还是260的更好。911的动作幅度也比较大,太灵活了,从这点上讲不是很适合新手,而且911我觉得有点动作延迟,大概半秒钟,油门的差别就好像好盈和XXD的区别,还带点延迟。260的动作幅度则温柔得多,动作也更精确,电子设备和手感上260还是要更好些。

充电器260的线更粗更长,911短而细,不过这个应该不影响使用。

电池260的稍长一点,但911的飞行时间更长一些。而且260在低电压的时候尾电机明显没力,飞机会在空中打转转。911则没有这个情况,飞行时间更长,在低电压的时候只是飞机降高度,但还能保持飞行姿态,锁尾效果比260要好,电压回得也较快,降落后停10秒钟又可以起飞,260低电压以后飞不起来了,主旋翼可以转,但飞机只会原地打转,基本丧失锁尾效果。所以电池方面911更好。而且911的电池10块一个,260的电池25块一个。电池方面911完胜。说个题外话今年260我停飞了2个月,5个电池全部报废,郁闷啊。

下面看看这2架飞机的一些区别。

这是911的平衡杆,是用一个螺丝固定。我们知道主轴很容易炸坏,但要换主轴时这肯定要把平衡杆取下来,911的只要用螺丝刀把螺丝拧下来就能换掉,很简单。

而260的则是一根很小很小的插销,插得也比较紧,换的时候很麻烦。我以前经常要用钳子把坏了的主轴给夹断了才能取下插销,非常麻烦。

                       911的主板                                                                                               260的主板

结构有所不同,但使用都差不多。但是维修的时候260的要比911的更容易。911的尾电机和主电机都是焊接的,如果尾电机坏了,要换的话要重新焊。而这主板这么小,我们各位模友又不一定都是焊接高手,要换的话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如果我的911尾电机坏了,我还真不知道要如何把两根这么细的线给焊上去。或者只能买新的 反正便宜。

260尾电机和主电机则是插入式的,坏了只要把电机插进去就行了,非常方便。从维修上讲,260更有优势。

从以上这几点看,飞行的话260手感更好,更温柔。911则动作幅度较大,而且油门有点延迟。不过911比较价格摆在那,便宜那么多,电池也更耐用些。而且手感这个东西嘛,多飞几次就会适应。如果是我还是会选911,最主要是价格低廉,买架飞机多几个主轴和尾电机就能爽飞了。

不过亚拓100X的手感不知如何,动作是否精确很多?下次有米后买个来试试

网友:
已经入手911,无他就是看价格够便宜,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顶911,260的配件的确太贵了,坑爹啊!

网友:
比较的很详细

网友:
911和260恰好都有,我新买的911电池插座很不结实,电池一插上去,就掉了一个电极,这处破得,绝对属于质量问题。
一翻手脚修理,飞行起来后,倒是越来越喜欢911了,个人觉得飞机部分的表现完全超越260,1块电池下来可以基本适应操控,遥控器外观和电镀件做工实在山寨,不敢恭维了。

网友:
 都是玩具

网友:
   玩了 半年 只换过一次 脚架

网友A:
都是玩具+1

网友:
我原本想买260的,
但911这么便宜的就即买了。

911让很多米少的模友都轻易尝到"脱控悬停"的滋味。

陈伯

网友B:
请问要买几套主轴备着么,万一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买几套主轴备着么,万一炸坏了。

买个5套也才10块钱,你自己看着办嘛
尾电机我觉得你没必要买,估计很难焊上去,十字盘连杆可以买2套吧,其他的我觉得没必要买了。

网友:
我感觉从九鸟目前几个新机的和911出来后对老鸡的市场销售策略来看,很明显他准备退出中 国市场了~~

网友:
能比吗?260的充电器,我当初买那破玩意花了        65块钱。

网友:
260的价格太坑爹。充电器还要另外购买。配件比911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玩具+1
+2

网友:
都不错 玩的开心 两个都有

网友:
玩的高兴就行啊

网友:
911是垃圾

网友(2012-04-09):
引用 楼主:
最近关于九鹰260和伟力911哪个更好的争论太多了,260我已经飞了半年,911飞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各有千秋,下面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其实260和911的结构基本相似,从耐炸程度上桨基本差不多,但911的价格实在太低廉了, ...
哇塞   !又偷盗  小灰机了 ?神……

网友(2013-08-13):
不错的帖子!对比得很专业,顶一个!!!

网友:
911性价比绝对完胜,很成功的一个小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