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中立点怎么会变?求解13楼有解了~~~~~~~~~~~~

楼主(2012-01-19):
老早就冬歇了,今天放假,忍不住拿出来飞飞,发现原来调好的450又开始跑开始,调来调去的半天,发现差的很多,回家认真看了看才发现舵机中立点跑了。三个舵机有二个都不平了,不知是舵机的问题还是控和接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早就冬歇了,今天放假,忍不住拿出来飞飞,发现原来调好的450悬停又开始往一边跑,调来调去的半天,发现差的很多,回家认真看了看才发现舵机中立点跑了。三个舵机有二个都不平了,不知是舵机的问题还是控和接收的问题。求解

网友:
热胀冷缩了?十字盘不平是要重新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不明白啊,原来舵机臂都是平的,今天商店以后明显看出不平,调拉杆调的都快没扣了才发现原来中立点变了,我觉得可能是控和接收的问题,原来用舵机测试仪上好舵机臂,一接接收机发现和舵机测试仪的中立点不一样,重新上的舵机臂。

网友:
换过接收吗?

网友:
换过遥控和 接收吗

网友:
换过接收会这样?我的是换了接收就不在中立点了好像

网友:
换了接收肯定要重新调

楼主:
没有啊,要么奇怪呢

网友B:
我的9克辉胜天冷就乱飘,屋里调好,屋外就别了,屋18度,屋外零度!
换了舵机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9克辉胜天冷就乱飘,屋里调好,屋外就别了,屋18度,屋外零度!
换了舵机才搞定!

差不多,我温差大点,屋里20多度,外头零下。mg90不过只有两个舵机这样啊。

楼主:
!!!!!!! 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家里来了个小孩,喜欢飞机,LD就给他拿着我的遥控器乱调来的!!!!!~~~~

楼主:
不过小孩有前途,以后是个玩航模的材料。

网友:
  小心,别把油门搞反向,不然死定

网友:
kds的好 用过的都明白.
其实控应该加个锁,像手机一样.

楼主:
其实jr的控要两个键一起按才能进设置,不知道小孩怎么琢磨出来的,要么说有前途呢。

网友:
我从来都不让小孩碰我的控和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