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520安装。

楼主(2012-01-19):
请教大家这个数位伺服器上的十字盘正确的安装方向和球头的固定方向。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接上陀螺--对频--拔电--卸摇臂---装摇臂(有球头的摇臂垂直于舵机长面)--上螺丝-----完成。
以上步骤始终保持舵机轴不能转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补充:以上步骤操作中,陀螺与舵机都始终保持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看来还要接电调试然后安装进去对吧?

网友:
潜水3~6个月吧,先从头弄懂了为什么要这样装,才行

网友:
先找舵机中立点 然后摇臂90°安装

网友:
中立点的话,lz球头错了,装对面就对了

网友:
当我还在用山寨的9257时,新手居然用DS520,求包养,以后我帮你调机充电外场当肉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陀螺--对频--拔电--卸摇臂---装摇臂(有球头的摇臂垂直于舵机长面)--上螺丝-----完成。
以上步骤始终保持舵机轴不能转动。

是不是要把那个3GX盒子的线接上然后接上舵机通电,舵机会自动回到中立点?我的3个舵机都没调过直接安上去了。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楼上灌你马比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