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小功率省电电机推荐

楼主(2012-01-19):
求450小功率省电电机推荐,寿命不能太短。价格别太贵。

网友:
功率看KV的,想省电上6S,XXD2218 1860KV或HG2223PRO 1860KV

网友A:
在不影响锁尾的前提下,旋翼头转速越低,螺距越高,就越省电。

网友:
2楼的 2223即便用6S电 也没有2215的3S省电吧 ??

网友B:
找2215  3200左右KV的相对会省电些 精良减轻整机重量 保持整机顺滑 都很重要

网友C:
450m算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2215  3200左右KV的相对会省电些 精良减轻整机重量 保持整机顺滑 都很重要

按照亚拓最老的T-REX 450S的配置,用420LF差不多的电机,kV2600~2800这个范围,增大齿比维持悬停转速2000左右,螺距至少7度。

网友:
不是说高转速比大螺距省电么??

网友:
亚拓430X电机  出了名的省电

网友:
标题

自己绕的最适合自己。买个电机尸体就行,不过大家都说6s电机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m算贵吗?
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和你有米

网友:
上6S的电机,电池用1300的(国产电池都有点需标),不飞3D可以调小进角,小进角一般要省电得多

网友:
用高电压输电可以减少损耗,原理就和高压线输电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我知道该换什么样的电机了。

网友:
我曾经听模友说,冰峰雷电电机比较省电啊。

网友:
挺复杂的问题,还是实践出真知,要靠前辈的经验了.

关键靠电机,补充一些省电的方法,这些都没有很明显的作用!
电子设备够用就好,轴传比皮带省电,皮带松比紧省电,卡不住 就过了.
无副翼比有副翼省电,阻力小么.

无论什么电机都应该工作在他的一定功率范围内,螺距和转速配合好了不过载就好.
功率小一般省电,但是太小了电机逼近过载也不省电.
省电必然没劲,动力和省电只能有一个.

话说回来,省电为什么?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兄弟。省电主要是想单块电池飞行时间长点,同时延长电池寿命。还有450M和450MX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太浪费了。我现在不会3D不需要太强劲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进角是啥意思?

http://wap.sogou.com/web/uID=Qs0XcMtVA6dbIEfd/v=2/szt=0/it=0/type=1/sp=2/keyword=%E4%BB%80%E4%B9%88%E6%98%AF%E8%BF%9B%E8%A7%92/pid=ucwebxml2/dp=1/tc?pg=webz&clk=1&url=http%3A%2F%2Fbbs.5imx.com%2FBBS%2Fviewthread.php%3Ftid%3D412436&f=0&id=166f5b57-e564-4bdd-af92-5a97e9f8b1d7&pid=ucwebxml2&dp=1&vrid=300402&linkid=0看这里

网友(2013-07-25):
引用 网友A:
在不影响锁尾的前提下,旋翼头转速越低,螺距越高,就越省电。

我就是想省电飞了 刚开始调不来 只能飞4分钟  后来 慢慢会调   油门曲线调低 就是转速低   就很省电 ,但转速太低 就锁尾不了。  可以飞6  7 分钟   用的 飞越3500KV 电机   2200 狮子 和酷点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