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1.1V锂电才充一次电,难到就坏了?

楼主(2012-01-19):
我的格氏 2200mAH ,才充过一次电 ,用的pr301平衡充;

今天低电量报警后 测得单个电池的电压分别为: 2.8V  1.5V  1.25V;然后我接上平衡充后充电指示灯不亮,

充电说明书说单节小于1.5V会修复性充电3分钟,修复不成功则充电指示灯会2Hz闪烁,表示电池已坏;

但我等了40多分钟了指示灯只是不亮,也不闪烁;    这算什么情况呢?

要如何才能修复我的电池呢? 我是新手,电池才充过一次啊

网友:
你干嘛把电放掉这么多啊。3.6V就已经可以了。再放电池肯定会坏。

网友:
过放了,电量报警最好设3.8V,留点余地

LZ的情况貌似应该激活一下,怎么激活忘了,可以查查以前的帖子

网友:
。。。。厉害。。我最低也就3.4.。。。
用镍氢模式一节一节充到3.4左右吧

网友:
找个报废的手机充电器 单片冲到3.3以上 然后再上平衡充就好

网友:
你这也放的太狠了点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我是新手啊, ,敢问如果单片单片充的话,要不要拆开电池组啊? 还是直接连电池平衡头的每两个针脚来充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玩的有点狠

楼主:
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处理方法: 不知道有没有危险:望懂行的大大不吝赐教
最好到手机维修部门申请给电池做一个激活处理,也可以自己用一个直流恒压器,调整电压为5—6V,电流500—600mA反向连接电池,注意,一触即放开,最多重复三次即可,经过这样处理后,再用原装充电器进行“调整期”充电

网友:
最低都到1.25了,太狠了。

楼主:
是是是 ,不是一般的狠,主要是我在刷kk flycam的固件,刷失败了就连着电池使劲调试摸索,后来终于把飞控板刷好正常了,没注意到电调的滴滴声越来越弱....
各位给点详细点的操作建议啊;别光笑我了,我第一次接触4轴,对很多东西都不理解,比如说如果要单片修复3s的锂电,不需要拆电池吧,我用个6V 1A的稳压电源接在每两个平衡针脚上来修复单片电池可行吗?

你们的任何经验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呀

网友A:
我用个6V 1A的稳压电源接在每两个平衡针脚上来修复单片电池可行吗?
串电流表(万用表电流档)短时间对电池充电。1分钟左右,反复几次。直到3伏左右即可。一片一片来。然后用平衡充充满。小电流放电。反复3~5次.

网友:
有点过了

网友:
 赶紧用直流电先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个6V 1A的稳压电源接在每两个平衡针脚上来修复单片电池可行吗?
串电流表(万用表电流档)短时间对电池充电。1分钟左右,反复几次。直到3伏左右即可。一片一片来。然后用平衡充充满。小电流放电。反复3~5次.

非常感谢daniao的回复,在看到你的帖子前,我已经在试着用futaba遥控带的 那个充电器(4.8V 150mA端口)对每片电池单独充了个把小时,现在测得第一二片电在3.9~4.0V左右,第三片原来是2.8V,现在还正在用4.8V150mA充电中,想等他们的电压基本相同了再一起用平衡充----但愿这样电池不会出问题。
请教下串万用表电流档的作用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1分钟 反复几次和 长时间充(比如一小时)会有什么不同和影响啊? 不好意思我对锂电池的充放电原理一窍不通,所以那么多的问题:loveliness:

楼主:
貌似修复了!! 现在每单个分别是3.97V   3.97V   3.95V 这个算是基本平衡了吧?

先用一阵子看看有什么情况!
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刚刚去taobao搞了一个B6充电器,但愿一切顺利。

网友:
 下次要小心了。

网友B:
电池单片电压过低 充电器就充不进去 可以用大电流激活 但就算充到了正常电压 电池内阻肯定加大 基本来说算半报废了 只能玩玩比较温柔的JJ

网友C:
嗯,谢谢各位的关注;今天淘宝买的B6到了,在昨天用独立充电器(futaba自带的那个)按4.8v 150mA 单个单个分别充到
电压为3.97V 3.97V 3.95V 的基础上,再接上B6充电器,选择了平衡模式,充到了满(单个电芯分别都为4.2V , 4.2V , 4.2V )
感觉是B6 并没有报错了。显示充满到了2200. 看来不像是坏了哦。
不过还没时间测试是否真的复原了。

网友D:
严重过放

网友E:
第一就操 的太猛了 ,一下子残废了。。。呵呵
都是这么过来的。 买个电量报警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