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G加背光

楼主(2012-01-19):
刚刚给俺的12fg加了背光。终于不用眯着眼睛看屏幕了

前面已经有一个老大改过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3992&highlight=12fg%2B%B1%B3%B9%E2

俺的区别就是用了EL片。改装难度简单一些,不用切LED屏幕

有人不喜欢EL背光,原因之一是逆变器有嗡嗡的声音。这是事实。不过现在的逆变器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其实声音非常小。我安装完毕后只有把耳朵贴在控上才能听到一点声音(半夜无人的时候)

不多说了,上图!
(拆机流程前面的帖子介绍的很详细,俺就不赘述了。)
这是升级背光所需的EL屏幕和5V的逆变器

点亮以后的效果(用USB接口供电)

12FG是7.2伏特的电池,所以还需要一个10欧姆的电阻把逆变器供电电压降到5V左右

按前面的帖子拆机,取出屏幕。然后揭掉屏幕后面的反光薄膜。注意屏幕的后面一共有两层贴膜。最外面一层非常薄的才是反光膜,里面一层要厚很多,是液晶显示层,千万不要揭下来。
先用刀片把反光膜的一角撬起来,然后用手慢慢撕开。一定不要着急,慢慢的撕,很容易就撕下来了。

这是揭下来的反光膜,和厨房用的锡箔纸差不多

去掉反光膜以后屏幕背面还留有一层不干胶。需要用酒精棉球擦除。

不需要很多酒精,稍稍用力多擦几次。

然后把EL屏裁到合适的大小,贴到液晶屏的背面,用一点点的不干胶在四周固定一下。

把显示屏装回控里(参照上一个帖子),然后通电试试

背光的电源从控的主开关处取

左边负极,右边正极

电源线上接一个插头,方便日后拆卸

把逆变器上原配的USB头剪掉,焊上插头。别忘记串上10欧姆的电阻

逆变器安装在铝合金支架的下面空槽里,用双面胶固定一下就行了

最后把串好电阻的插头和电源插头接好。这就算是全部安装好了!用线卡子把多余的电线理一下,固定在控右下角空余的空间里:

最后把主电路板和后盖装回去。大功告成!开机的效果图:
(照片上的屏幕两边有点暗,是因为俺的镜头比较烂 屏幕本身亮度非常均匀。)

我用蓝色的背光,感觉对比度稍稍有点底。估计白色会更好点。

网友:
我想改12Z啊~~~

网友A:
这样不是一直亮着了吗?之前有人改是从蜂鸣器做电子开关,加延时电路

网友B:
看看我给 DX6I 加的背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0486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C:
在那里买的?

网友:
改得好,12FG和12Z出来了这么长时间,FUTABA早就应该出SUPER版了,SUPER版肯定要把背光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里买的?

在淘宝上搜"el 背光"就可以找到不少卖家。广告嫌疑,就不贴链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给 DX6I 加的背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0486

不错!你那个山寨屏幕是自带背光的?哪儿买的?PM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是一直亮着了吗?之前有人改是从蜂鸣器做电子开关,加延时电路

主意不错!不过俺自己玩不转电路,估计改不出来

正在考虑给背光单独加个开关。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给背光单独加个开关--------------------------等你要出控的话就比较惨了

网友F:
逆变器
的安装会造成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逆变器
的安装会造成干扰吗?

目前一切正常,没有注意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背光单独加个开关--------------------------等你要出控的话就比较惨了

找个和原厂开关一样的开关,争取做整齐点:)

另外,12fG的功能已经远超我现在的需求了。除非有类似从FM到2.4G这样大的技术更新,估计俺是不会出控了

网友G:
千千萬萬前人的經驗告訴我,沒事千萬別手賤。。
所以單價超過70USD的東西我從來不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