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CS锁尾模式和普通锁尾模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1-19):
如题,这两种锁尾模式有何不同?实际使用中应该如何选用?

网友:
你用的是天地飞吧,avcs模式可以分别设置 普通 特技 锁定 三种模式下的感度,普通模式就是统一的感度,不管你用那种飞行模式都是一个感度!

网友A:
 学习

阿兹猫 -2 我是跟风扣的
秋之风铃2001 -2 老M你能不灌不。。。@@
lvcha -2 【灌水帖】请勿灌水,谢谢合作!版规请看: ...

网友:
非锁尾模式是干什么用的?我感觉我一切非锁尾就会炸

网友:
非锁尾调机用的,用来调尾舵中立点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avcs不会用就不要用,我就炸锅,特技感度为0,一切直接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学习都要被扣!我擦,还有没有天理了!你们都是在嫉妒我!

网友:
我也是天7的控AVC是锁尾模式。如果你没开AVC锁不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我也被扣过,威望干鸟用的?

网友:
这贴来了2灌水王

我用的天8,只用普通锁尾模式来练习。AVCS锁尾模式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