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气 襟翼副翼 混控问题

楼主(2012-01-19):
降落技术不好 想开襟翼 。 请教一下:只有副翼 (两个舵机)的情况下 怎么设置副襟翼混控?     一个舵机插 襟翼通道 ,一个插副翼通道。天七 里面襟翼副翼混控打开      然后怎么只有副翼管用  ,动襟翼旋钮没反应?    通道正反设置  舵角设置 都检查了 。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落技术不好 想开襟翼 。 请教一下:只有副翼 (两个舵机)的情况下 怎么设置副襟翼混控?     一个舵机插 襟翼通道 ,一个插副翼通道。天七 里面襟翼副翼混控打开      然后怎么只有副翼管用  ,动襟翼旋钮没反应? ...

根据你的需要将襟翼微调菜单中的数值改为1%--100%就行了。缺省状态是0%所以襟翼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