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涵道飞翼-电调变成拉烟器

楼主(2012-01-19):
飞了一年直升机,一直没有那种放松休闲的感觉,朋友说,飞过直升机再飞固定翼,很简单,于是弄了个翼展1米的EPP飞,果然如此,好飞好飞,玩了一个月,想找个速度快的机型,网上搜了搜,涵道速度比较猛,淘宝上看到一种涵道飞翼,于是跟卖家沟通了解,配置黑旋风4800KV电机(卖家说做过动平衡的贵50),ZTW50A电调,两只辉胜9克,回来用3S 2200 电池就行,于是下手了,等了5天,东西到手,开装,卖家已经帮着把舵机装到位,电调插头也焊接好了(电调标签有点旧,心里不舒服,你懂的~~~)两个来小时搞定,但是当天因大雾没有试飞,忍不住在家里试了试推重,起飞重量680克,推重920克(3S 2200 30C电池),大体可以算出推重比1比1.2,朋友说1比1.2动力没问题了,速度也不会慢,测试推重后,发现电调很烫(全油门6-7秒左右)感觉不对劲,于是联系淘宝卖家,卖家回复没有问题,飞行中就不会烫了,卖家一再强调,自己就玩这款飞翼,绝对没有问题,请尽快确认款,好吧,过年就不拖延时间了,第二天确认了,今天抱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跑去飞场测试,没扔过飞翼,还是放地下滑行起飞吧(自己DIY了起落架),半油门试了试,不错,全油门爽一下,哈哈,真块,满意满意,高兴的太早了,飞翼突然没动力了,开始滑行,赶紧降落,距离地面两米处时,开始拉烟,我K,我没装拉烟器啊,安全降落后发现,电调烧了,机身局部也被烧化了,上天也就1分多钟,全油门时间最多10秒,毕竟首飞,对机子还不是很熟悉,沮丧!!!

       回来又与卖家沟通,卖家也说可以全油门飞行3-4分钟,可是我量了下电压,1分多钟下来,单片电压3.72,与卖家所说完全不符么,可卖家一再强调没有问题,也找不出原因,之前我也说过试机时电调发热很快,这一个拉烟器成本有点太高了,大伙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换个好赢60A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60A都可以上4S了 我估计楼主这个电调有问题 我25C电池黑旋风好硬40A连续几块电池都没问题 别说50A了

网友C:
  楼上都说你是25C了,楼主是30C哈,过50A了.......ZTW的平民版.  买ztw的60A,250块钱那种,就OK了.平民版不适合涵道

网友D:
这款830飞翼,有轮子吗,可以在地上滑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A都可以上4S了 我估计楼主这个电调有问题 我25C电池黑旋风好硬40A连续几块电池都没问题 别说50A了

黑旋风电机是不是捏住电机底部往后拉,可以拉动,间隙很大?
收到机子后发现电调有被扎带捆绑过的痕迹,标签很破旧!
你的黑旋风电机多少KV,能不能全油门工作,大概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说你是25C了,楼主是30C哈,过50A了.......ZTW的平民版.  买ztw的60A,250块钱那种,就OK了.平民版不适合涵道

当时买的时候有要求过60A,只差30块,卖家一再说50A足够了,他自己也飞50A,我的一分多钟就3.72了,卖家说全油门3-4分钟,这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830飞翼,有轮子吗,可以在地上滑行吗

自己加装了起落架

网友:
明显是电调的问题吧,个人感觉

网友E:
無良商家,爆光吧!

网友F:
我用好盈60A飞,4S

网友G:
1。电调小了,最少上60A的
2。电机可能有问题,烧了一项电
3。最好不要在静止状态下长时间推大油,因为有阻力,电流会比在天上大的多。
4。等我想起来再说吧。。。。。。。

楼主:
黑旋风电机是不是捏住电机底部往后拉,可以拉动,间隙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好盈60A飞,4S

也用的黑旋风4800K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电调小了,最少上60A的
2。电机可能有问题,烧了一项电
3。最好不要在静止状态下长时间推大油,因为有阻力,电流会比在天上大的多。
4。等我想起来再说吧。。。。。。。

怎么检查能看出烧了一项电,新电机我想不会吧
朋友的16配置跟我相同,静止状态全油门30秒,也没有我这种情况啊
再想起什么原因了别忘记回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無良商家,爆光吧!

先找找原因,以免误会

网友A:
回复 楼主:

黑旋风4800的 是可以直接拔出来的 没有螺丝固定的 我4800一直全油门飞的。。就是比较伤害电池。。电机电调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旋风4800的 是可以直接拔出来的 没有螺丝固定的 我4800一直全油门飞的。。就是比较伤害电池。。电机电调都没问题的。。

你用的多大电调

网友:
 多大的电调啊

网友H:
电调短路?
以前玩涵道飞翼除了电池发热,电调电机一点不热,还是夏天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短路?
以前玩涵道飞翼除了电池发热,电调电机一点不热,还是夏天

兄弟用的啥电机电调?

网友:
我前两天首飞的KT板前掠翼涵道,用的B2040电机,ztw30A电调,2200mah20C的电池,电调电池没问题,电机烧了 。另外黑旋风电机的转子就是可以拽出来,这款电机前面没有卡簧。

网友:
和电机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I:
这个配置无问题,我用40A ztw都能飞,电池质量好的话,短时电流会达到45A,但一切正常。严重怀疑LZ的电调进角设置错误,造成电流大,温度高,推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配置无问题,我用40A ztw都能飞,电池质量好的话,短时电流会达到45A,但一切正常。严重怀疑LZ的电调进角设置错误,造成电流大,温度高,推力小~

请教,电机进角应该选择什么?
多数我都是选择自动(7-30)

楼主:
问题找到,电调本身存在问题,害人啊

楼主:
用朋友的好盈40A测试了一下,我用我飞直升机的2200-35C电池全油门推了2分零3秒,电池单片电压3.78,电调温温的,一点烫手的感觉都没有(之前ZTW50半油门推10几秒就发烫),唯一比较热的就是电池线,卖家说年后把烧坏的电调发去厂家修理,板子都碳化了,我看希望不大

网友J: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店家在哈尔滨,LZ在海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短路了

电调本身问题

网友:
無良商家

网友(2013-08-29):
电调最好比标配大10-20a

网友:
求楼主飞翼链接 麻烦PM 谢谢

网友:
黑旋风 4800KV 用3S 2200电池1000%绝不可能全油门飞3分钟,全油门的话也就2分钟。涵道飞机很少会有人全程全油门飞的,对电池损失挺大的。另外我的使用经验,正常来说3S供电黑旋风4800KV 用40A电调足够了,只有用4S才需要用到50A或60A电调,即使是40A电调只要不要全油门10秒以上都是没问题的,你这个飞机重量70%油门已经不慢了,这是电流也就是30A以下。如果真像LZ说的那样烫,肯定是电调有问题了。昨晚我正好给我的70涵道做了一个测试,蓝岱10叶金属70涵道,裸体吹秤2.1KG推力,我用了一个65A电调测试,最大电流有82A,持续电流在74A,保持了20秒,电调烫手但还不至于会拉烟,如果你只是用3S电池配黑旋风就能让电调这么热的话,100%有问题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电机进角应该选择什么?
多数我都是选择自动(7-30)

黑旋风用中进角就OK啦,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