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天七 襟翼副翼混控问题

楼主(2012-01-19):
降落技术不好 想开襟翼 。 请教一下:只有副翼 (两个舵机)的情况下 怎么设置副襟翼混控?     一个舵机插 襟翼通道 ,一个插副翼通道。天七 里面襟翼副翼混控打开      然后怎么只有副翼管用  ,动襟翼旋钮没反应?    通道正反设置  舵角设置 都检查了 。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个人理解:
襟翼副翼混控是指1、6通道混控,混控后襟翼旋钮失效,可设置自编程混控(我设的是油门通道与1、2、6通道混控,三个自编程混控都用上了)

网友A:
那个襟翼微调选项也要设置才行。设成50%就代表你转那个旋钮到头两个副翼会同时下降全行程的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襟翼微调选项也要设置才行。设成50%就代表你转那个旋钮到头两个副翼会同时下降全行程的50%.

这个没有试过 ,改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