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 固定翼模式下,第6通道是那个开关控制的

楼主(2012-01-19):
DX6I 固定翼模式下,第6通道是那个开关控制的

网友A:
同求 同求 我也没找到

网友B:
第六通道是给flap用的。
可以在adjust list -> Flap 菜单里设置"正常"和"着陆"的舵角。然后用Flap/Gyro开关控制

楼主:
楼上说的正确,我已经自己摸索出来了,

楼主:
再请问,那个DIFFERNTIAL是什么意思

网友B:
DIFFERENTIAL功能只有在Wing Tail Mix菜单中选DUALAILE(双副翼)以后才可以用。(AUX1通道控制左副翼,ALE通道控制右副翼)
这时可以用DIFFERENTIAL来调整副翼的上下舵角差(上舵角>下舵角),用来修正横滚时飞机偏航的。

网友C:
我也没摸透dx6i的固定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