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通道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2-01-19):
无论如何设定 华科尔的DEVO8 在FMS里油门和 副翼位置总是不对!
有哪位高人是用DEVO的,帮忙说下 几个序号怎么设!

补充 搞了半天 固定翼飞机的油门设对了,可同样的设置不变 直升机油门和副翼是反的,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2012-02-29):
你先搖搖桿 看是那個游標在移動 再跟據你的操控模式 去設置通到數字 最後才點選指數 上面4個通道是飛機 下面4個通到是直昇機 通道都是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