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高级设置

楼主(2012-01-19):
高级设置里的感度
P, I
和
D
解释一下吧。。。这
个参数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调节
,
有人知吗
?

网友A:
请不要随意调这三个参数,选择5组预设参数中的一组来用,就可以了。修改总感度, 修改的时候也要在预设参数的基础上稍微修改,不要修改太多 ,谢谢。
一笑那抄来的

网友B:
小姨子跟ebar哪个好那个性价比高?同样是国产
还有华的27xx

网友C:
dpi没事别动,要命的东西,厂家辛辛苦苦调出来的,玩家可能调不回去那个参数了

楼主:
调了感度P, I和D ZYX就会报废?

网友D:
标题
我只能告诉你在电仪的自动化控制中.PID是指比列带,微分.和积分.三个参数设置直接关系到控制输岀的稳定!例如在温度自控中.设置好的参数几乎能让温度曲线达到非常平直的一条线.设置不合理.输岀总在设定值边波浪起浮.回答的有点走题.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