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打算年后入ESKY CP-CX像真机版,求指教。

楼主(2012-01-19):
不算纯新手,玩过V911,悬停航线基本过关。动手能力强。
请教该款机型优缺点,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缺点就是不适合新手,优点就是性价比好,我现在正玩此机,飞过911对飞这个没什么大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看中他的性价比,而且看了些你飞该款机子的视频感觉不错,所以有心入手
还想请问CP-CX和CP V2是一样的吗?CP-CX只是在外面加了一个像真壳?

网友B:
分析如下:
1、优点——购买套机价格比较便宜、外观靓丽可当家中之饰品、调试到位后飞悬停和简单航线完全能实现。
2、缺点——原厂配件价格不低、象真壳材料较脆且易损、调整难度比V911大得多(同时需要购买螺距尺之类的专用工具)、保养和维护也比V911要多花些精力和时间、套机内原配的控功能过于简单不利于操控、玩的相对人较少故寻求技术交流会比较困难。
3、另外——主旋翼及机身内部结构多为塑料件,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个缺点。但在不飞3D的情况下,因塑料有伸缩性和弹性,磕碰时相对比金属件损坏程度要小一些(塑料件不易出现几何变形)。这点……大概不算优点、也不算是缺点吧?个人认为折中……
归纳总结:
对于新手来说,因为象真机外壳材料大都是非常轻薄的,属超级易损品,故最好不要选购象真机!
除非在你的内心深处,真的被那靓丽的外形所吸引而不能自拔了的话,那、那、那就下手吧……
万望飞机到手后不要急于试飞,先经行悉心的调整和细致的检测,同时彻底弄懂原配控的各种开关。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别误切了3D开关!
象真壳的电直升空后悠着点飞、千万别飞自己不熟练的动作为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是否购买全凭LZ裁定啦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塑料不易变形,但是容易断裂

网友D:
当玩具玩的话 可以
但是像真当4通进阶练习机 不合适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和V2机架一样,就是套了个像真壳,你可以买像真版的,再买只V2的空机做配件,156块的空机很划算的!飞前多调机,熟悉,练习下模拟器,最好买个训练架,有效减少初飞炸鸡频率!

楼主:
我也不想买像真机啊,不过好像V2除了像真机就是碳纤的了,
红绿两色的貌似现在只有空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提醒

网友F:
像真机好看,但只适用老手,新手还是忍耐下吧。

网友G:
像真机技术不到位会比简易头罩炸的难看百倍

网友H:
新手还是不要像真机吧

网友I:
象真机 不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