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舵机是什么型号的? 舵机坏了 通电舵机电机飞速 ...
伟力v911舵机是什么型号的? 舵机坏了 通电舵机电机飞速转

楼主(2012-01-19):
伟力v911
舵机
是什么型号的?多大多重的? 舵机坏了 通电舵机
电机
飞速转 把舵机拆开了 电机换了一个 但是通电后还是疯狂的转 杂回事啊``````````求助!
哪有卖的··········

网友A:
舵机齿轮扫了,换齿轮,与电机无关,感觉应该是3.5克舵机

网友B:
齿扫了,不管电机事,但是不知道这机的舵齿有没单卖的,此机舵机是集成在板子上的,实在不行只能换板子了。好像五六十吧

网友C(2012-04-03):
我和你一样,是舵机电位器坏了,拆得时候过热了,电位器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