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铝壳O艇 56楼锂电有刷视频

楼主(2012-01-20):
铝板做的船壳,电机是电动螺丝刀的RS55014.4V 220克,电池拆旧NICd1500mAH 12X42.5=510克
船壳长610mm,全重2150克,加了很多AB胶

楼主:
接上

其它

网友:
水中装甲

网友:
铁甲不慢

网友:
船很漂亮啊,不过为什么用铆接呢用焊接不是更好看吗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击沉一般双人游览小艇了

网友:
很复古。手工了得。

网友:
很想看看你的跑船视频,轴的入水角大了点

网友A:
如果焊起来,打磨好焊缝,再花点功夫抛光成镜面,那才够炫。
不过在无刷横行的年代用有刷电机动力有点弱。

网友:
手工不错,学习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焊起来,打磨好焊缝,再花点功夫抛光成镜面,那才够炫。
不过在无刷横行的年代用有刷电机动力有点弱。
 老賈說得對,拋光,嘩够炫。

网友:
这一短路可就吓人了

网友:
铝甲战舰,可以在水里横行!

网友:
外观在完美一下肯定更好

网友:
很给力,很强大的手工啊!

网友:
用有刷确实是败笔了,那壳不错,可以省掉水冷了

网友B:
这是战斗船,直接去撞玻璃钢的,个个撞破击沉,哈哈哈

网友C:
LZ这货是重装甲快艇

网友D:
一看LZ应该是电子爱好者。

网友E:
无敌啦…一流的手工,一流的装甲!太牛了…

网友:
铁甲威龙

网友F:
楼主你是怎么焊接铝片的?

网友G:
这哪是铝哈 不是镀锌板吗 拿拉钉缝合 开料技术很好 让我怀疑你是做风管的

网友H:
手工不错。可以用另一想法去做。不要做O 。做游艇和救缓船。

网友I(2012-04-28):
回复 网友J: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水冷都可以省了

网友K:
求视频啊

网友L:
回复 网友M:
牛人!1.请问用9克舵机,效果如何? 2. 9克舵机转角小加电阻改大,能否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N:
春 节试航

网友N:
试航后有几个问题
1.轴管跳动,空转时浆径向跳动。将轴管改短,(买了测试仪后发现空转损耗很大,当晚就全拆了,
胶水用火烤可分离。还知道了船壳的重量,一斤六量,相当的重啊)
2.转向不足,转向半径很大,而且左右很不对称。改了,靠桨更近,摆臂改短,转轴移到舵的中心
3.船头起跳,可能是中心问题。拆了船舱隔板,改了电池固定座,买了魔术粘带,但之后一直未下水
电池用的是旧的镍镉,想换锂电,不知负载电流,做静态测试。

网友O:
不错,换4s锂电应该可以轻快不少

楼主:
静态测试

电压表,钳形电流表,转速表,温度表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买的是辉盛的,(不知真假)AA51880芯片,在电位器两边各串1K电阻一个,电阻大小通过计算得出的。
其它的舵机不知什么样,应该不能照搬1K。

楼主:
电调图纸

有刷电调图纸在"模型电动机及调速器“专栏中有好几个,以前我也收集过,用手画在本子上的。之所以选择555是因为所用器件少,耐压高,制作简单,电池可以直接供电。舵机转角改大是因为在设计时出错了,装上舵机一试发现转角不是想象中的120°,好不容易找到的齿轮,齿轮比已经定了,改舵机转角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2012-05-30):
楼主真是强人哇。。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这船爆炸就危险了

网友:
变全浸浆了吧。。

楼主:
改造内容及过程

试航后有几个问题
    1.轴管跳动,空转时浆径向跳动。将轴管改短,(买了测试仪后发现空转损耗很大,当晚就全拆了,
           胶水用火烤可分离。还知道了船壳的重量,一斤六量,相当的重啊)
    2.转向不足,转向半径很大,而且左右很不对称。改了,靠桨更近,摆臂改短,转轴移到舵的中心
    3.船头起跳,可能是中心问题。拆了船舱隔板,改了电池固定座,买了魔术粘带,但之后一直未下水

    4.电池用的是旧的镍镉,想换锂电,不知负载电流,做静态测试。

    第一步  做了新的传动轴  全重375克左右(电机220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8377
    第二步  减轻船壳的重量  去除了一些加强铝条,铝盖板改成pp材料的,由原来的800克降到625克
    第三步  更换电池        选用4s 2200mAH 20C 的锂电,274克。减轻了重量,加强了电力
                            选锂电前用旧电池做了两组测试,全浸状态
最大电流最大功率电机温度
43214.5A174W44.3
43520.0A243W54.5
    第四步  改进了电路   接收机由7805供电(可减轻一百多克),加了锂电低压保护
    船全重原来2225克,现在1575克左右

一个人玩,没有拍视频的,只有简单的图片。

一个人玩,没有拍视频的,只有简单的图片。

楼主:
压水板

压水板

下水后,船头还是跳跃。轴的夹角减小到尽可能的小,电池分别放在前舱中舱和后舱的位置,都没有改善,第四次 ...

下水后,船头还是跳跃。轴的夹角减小到尽可能的小,电池分别放在前舱中舱和后舱的位置,都没有改善,第四次 ...

楼主:
电路图

[localimg=397,300]3[/localimg]

楼主:
B6充放电问题

4s锂电由B6放电,放电截止电压是自动设定的3v,放电完成后进行平衡充,设定4s,但充电器只检测到3s,重试了3次,还是一样。最后干脆让它充吧,
充了几分钟后重新设置充电,这回检测到4s了。请问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充电器还是电池,或是充电方法?

网友:
自从在湖里玩船,我的深V被别人的O撞裂了,我就想做条铝合金的,用26cc汽油动力,谁有图纸能参考就好了,要有蒙皮的。能做成的话,O,你来嘛,来一个翻一个,来2个翻一双。

楼主:
操作失误船进了树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