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黑豹G手机自拍(视频)履带有点抖,这算正常吗?(终于上得了视频了)

楼主(2012-01-20):
一个手拿手机拍摄.一个手操控,还真不好搞!
我发现我的黑豹G前进的时候,有一边驱动轮下的履带有点抖,这个幅度是正常的吗,如果不正常要怎么调整呢!!!

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0NTQ5Mjc2.html
前进方向左边原地转弯的时候特别明显.........

网友:
看不到视频

网友:
履带长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蛋疼的是去一节履带又会太紧 根治办法是诱导轮后撤

网友:
黑豹的底盘还蛮高的……

楼主:
履带长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蛋疼的是去一节履带又会太紧 根治办法是诱导轮后撤

怎么搞呢...从新穿一个洞吗???

网友:
可能是这样,你的路轮较重,同时路轮和履带的摩擦力也比塑料的大,所以,2端受力就大,导致的后果就是主动轮和诱导轮的支撑轴很辛苦,塑料的诱导轮支撑点,铜套做的主动轮轴的轴套,都备受考验。金属履带的重量更是严重的考验。翻翻帖子看看怎么加轴承,能改善多少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轴承只是加大孔而以,,,履带还是长啊,,,,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
底盘上重新钻孔,把诱导轮座整体切割下来,往后挪一点.

楼主:
新年好,,,,,

如果改扭杆把履带撑起来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