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打造安全可靠的汽油机舵机分电板

楼主(2012-01-20):
飞大的油机 舵机用电是一个存在安全隐患的首要问题 这里就不多说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刚刚DIY的小物件--舵机分电器
其实也就是用坏的接收机 只取针脚部分来焊接 每个通道之间的正负极已经连接好 如照片里连接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坏的6通接收机引线 如果是用更多通道的坏接收机来制作 可以省掉多余的接线 照片里多出来一个通道就是针脚不够用所以外接了

思路和5IRC一位高手的Y线使用方法一样的 不通过接收机给舵机通电 同时分别给接收机和舵机通电 接收机和舵机之间只连接信号线就可以了 当然我这个的好处更显著 省去了繁琐的接线、更便捷的认出通道、减轻了重量、减少了Y线的使用量。更重要的一点:那位模友用Y线接法中立点不能调节,而这个小分线器可以任意调节。所以这个小制作还是有所用途的。重要的是安全、便捷,也可以尽情利用废物D出好心情。还省了几百块。祝大家爽飞。

注意:接收机只需要其中一个通道用Y线连接分电板和电池的正负极就可以了。信号线、电源线的焊接点要焊的圆润饱满,不要有棱角。焊接完后用热熔胶或树脂等材料固定好即可。这个简单 但只能直接输入6V(舵机、接收机的安全电压)或在Y线处加UBEC

网友:
没看明白。。估计我这菜鸟也用不到这东西。路过留个脚印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不过确实还没用,收藏了。
谢谢楼主分享。

chenyi1288 -2 【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网友:
其实……我感觉这样和直接用接收机没什么区别!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真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这样搞,坏接收机的插针就受的了舵机电流,而好的接收机插针就受不了舵机电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量、高速用电的情况下 接收机有顶不住的时候 这个小物件并不是多此一举 只要有安全隐患 就应该避免 多一个部件就多一个隐患 而多的这个部件 等于给整个线路少承受了很多压力 接的牢固就安全了 没有增加一个电子原件(DIY的是分电 而不是延长) 是很可靠的小件
这是用在大飞机上的 26CC以下没有什么必要整 100CC以上的也不差这点钱  大虾们可以直接无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样是用同一块电 在只用一条吸管给大油缸灌油 和10条吸管同时灌 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好办法 就是焊接要稳当,线可以考虑用好一点的硅胶线

网友:
这个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到的 给个涡喷也用不到呀 对吧

网友:
只能说可靠性不高...........

网友:
把接收机拆开

正负极用铜线在焊一遍,接收机的电池和开关在焊一根电源线,两根电源线插在接收机第一个口和最后一个口,信号线挑出来,改变一下,效果好得很

网友(2012-09-18):
理解原理了,就一切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