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遥控器托架吗?说一下感受吧

楼主(2012-01-20):
好一点的控都比较重,挂在颈部有些累。从3D飞行视频中那个教练使用的遥控器托架得到点启发,我也想搞一个试一下,坛子里的模友有人用过吗?谈一下感受吧,多谢了!

网友A:
觉得挂在肩上更累

网友:
挂在脖子上就行了,像直机3D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挂在肩上更累

脖子一个 肩膀2个。。平均分担重量~~

网友:
 不会轻松的

网友:
习惯问题... 习惯了就好..  这种托通常都是捏指,做动作更细致

网友B:
我看到了好机子! 哪里买能pm一下吗?
我玩的是AJ Extra 330。

其实我觉得挂脖子就可以了

网友:
用了你就知道,负担减轻很多。特别是对于14mz这类的重量级控来说。

不过老外喜欢用托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很多用欧洲控,是大型板控,不用托盘还真不方便,另外,也比较适合捏指的手法。

网友:
飞3D捏指操控的比较合适,要是不玩这个意义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了好机子! 哪里买能pm一下吗?
我玩的是AJ Extra 330。

其实我觉得挂脖子就可以了

天空领域模型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