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小床主轴忘了角接触轴承安装方向了

楼主(2012-01-20):
放假无事,手闲,今天拆了小床主轴,卸下时忘了轴承安装方向了,型号是NSK 7005A 查资料是角接触轴承,据说应该是背靠背安装好,但不是很懂,上图吧,各位前辈给个指点正确应该是怎样安装。

正视是“面”?

正视是“背”?

下图这样算是背靠背么?

面靠背?

面对面?

网上的图:

菜鸟一个,竟不知怎么看轴承

网友A:
第二张图两个轴承左下各有一个标志。
我拆的丝杆固定座和一个带角接触轴承的丝杆,里面都是安装标志面对面装的。

网友:
不是手闲,是手贱。

楼主:
哈哈,谢谢起子兄提醒,我不仅手贱还眼浊,这个“J”的记号看是看到就是没注意,现在仔细对照网上的图,标志相对就是背靠背了,剖面图也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两个轴承左下各有一个标志。
我拆的丝杆固定座和一个带角接触轴承的丝杆,里面都是安装标志面对面装的。

  丝杆固定座不受径向力,所以面对面比较多,而且这样的结构好拆、更换轴承。

网友:
这个学问也多多啊

楼主:
我现在就是宽面对宽面,即背靠背安装上了。

网友:
 学习了       哈哈 懂得了 角触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