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覆带掉链问题

楼主(2012-01-20):
如题~~~~ 请教大哥们, 覆带掉链是不是等于覆带长了,要调紧点!

网友A:
楼主是哪种履带,能上图最好

网友B:
掉履带不全是因为长,有过视频玩家把履带故意弄长,而且走崎岖道路,信地,等,履带还是不掉,证明车的性能和制作精度,所以可见履带长不是掉链的绝对因素,有可能是驱动轮和诱导轮的的问题,我的车原来也这样,总掉,但太紧了又出声音,而且影响很大!

网友C:
和路轮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特别是靠近驱动轮和诱导轮的路轮。如果路轮虚位太大的话也是会导致掉链

网友D:
还有,如果是HL的,波箱安装正不正也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