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请教大侠们,汽油发电机是如何保证发的电视50HZ

楼主(2012-01-20):
十分不解,麻烦各位了

楼主:
打错字了。
请教大侠们,汽油发电机是如何保证发的电是50HZ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前我们放映队用的汽油发电机在发动机油门处有一个离心式控制风门大小的装置,来稳定转速,

网友B:
貌似由后续电路保证吧

网友C:
汽油发动机有稳速系统

网友D:
发电机组一般都有调速器的,可以稳定发动机转速在一定范围内,所以可以保证发电机的频率在50hz

网友E:
要看你是什么规格的发电机了,一般的讲汽油发电机都不会功率太大。10KW一下比较多见,根据用户的需要和要求精度配置会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讲大多是没有频率传感器控制的。都是事先测定发电机的做工参数,然后配合机械调速,根据负载的不同化油器会有个负压阀有压力变化,来完成自动控制平率。频率运行误差一般不超过5%,与一般也就是47-53HZ之间,当然不可能负载总是在很频繁的波动,所以还是很精确地!仅供参考

网友F:
这个不是一定转速就能保证的,发动机和发电机有严格的配置参数。

网友G:
只要汽油机每分钟3000转就能保证频率50HZ

网友H(2012-03-10):
早期有稳速控制系统的,把汽油机转速稳定。新的变频发电机是,发电机只要有电压输出。然后后面电路负责频率和电压稳定,现在购买优先可以考虑这种,负载低的时候汽油机可以转速很低。。。 不像以前的为了频率必须那个转速。。转速低就是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