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一位弟兄说911都是502胶强行粘死的,这个到底配件换起来方便吗???

楼主(2012-01-20):
这一讲又给动摇了,想入260了,新手肯定会炸机的,到时候尼玛502啊我擦他

网友:
911炸坏的概率不大
当然入手260再用911的配件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200块,你想做什么吗,911差不多就不需要配件,买配件都装不上去(基本),等到玩坏了再买个上等级的JJ。仅仅是过度一下。

楼主:
这么一讲直接买两块电好了,什么都省了。。。汗

网友:
502好啊,可以加固。

mqm030610 -2 叫你灌水!

网友:
相信我502胶粘的很牢,无发换配件,比如:脚架。尾翼,主电机,尾电机,这些设计都很垃圾,不过近200一套的价也合适了。

网友:
要是能换,我吃了都可以,我现在手里有一架,昨天被小孩拉断了脚架,根本无发换配件。确定是502粘的,无法换~~~~~~~

网友:
如果我再入手一架大概135裸机,一共340左右价了,加物流355.这样的飞机就是一次性的,买的便宜,用的贵,孩子相信我,我不骗你的。

网友A:
讲真的,有些朋友真是没道德,自己其实知道这飞机的缺点,就讲好,还有些飞的技术差,装什么都懂,我们只是告诉玩家,飞机的缺点,不要盲目的热追。理智的分析。

网友:
确认时是粘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真的,有些朋友真是没道德,自己其实知道这飞机的缺点,就讲好,还有些飞的技术差,装什么都懂,我们只是告诉玩家,飞机的缺点,不要盲目的热追。理智的分析。
支持LS的观点,要是动手能力差还是买个牢靠的店维修起来也靠谱一点。还有新年不想说有些老鸟,老是拿自己动手能力强的经验强加给别人,就像钓鱼老手跟新人说0.8的线能钓五六斤重的鱼一样的道理。

网友:
我就希望那位朋友把他碰到的问题配上图来说明一下。一是有了图我们能解决问题,二是让其他人也知道以后怎么处理。

网友:
260 911 都有,说实话911 不怎么用换配件的,脚架坏了,其实没必要换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
V911 --- 502

建议新手买6电装 1 x 225元,
另加锁扣(连杆组)5套 x 五毛,丢失时用。

足够了。
头罩裂了、脚架断了,都可以用热溶胶或AB胶修补。
主尾电机不常暴力,又让它先冷却才再换电飞,是很耐用的。
炸机时即全收油便行。
其他配件基本上是炸不坏的。
当然如果运气不好,会烧主板。

以上是本人的V911炸机超过900次以上的经验。
这廉价JJ是米少人的至宝,米多的建议上MCPX。

祝大家新春爽飞
陈伯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炸不烂。就算炸烂了也可以换,虽然加了502.我换过起落架和主电机。

网友:
502好解决  用 电吹风 吹个10分钟使劲一拔就下来了

楼主:
我擦点春风10分钟??这么痛苦?????

网友:
V911,厂家的不要把什么都粘上。

什么都不讲了,厂家的太多了,我只想讲,希望厂家不要把什么都拿502粘死,要不然真的没办法!

网友:
502怕油和热水,要换也可以搞定,动动脑筋和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