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还有个振华的4通,不知道能不能联系模拟器。

楼主(2012-01-20):
家里还有个振华的4通,1台4通的电直,6年前买的貌似还能启动。飞机放了5年估计也不行了,
遥控器
不知道能不能练习
模拟器
。
背后好像有个圆形的接口。

网友:
这个振华的4通控应该是PPM的,可以练习模拟

网友A:
我一直用这个控玩AeroFLY,这个控是以前嘉宝小电直带的,是PCM的兼容接收配不到,只能玩玩模拟器,而且这个控玩模拟器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不用电池不开控就能玩
,你需要自己做一根一口串口(连电脑),一头类似PS2鼠标的接口的的头子(连遥控器)。关于怎么接线我记不清了毕竟做了有5,6年了,你可以在模拟器版里搜索一下。

网友B:
我记得是PCM的,不能玩儿

网友C: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