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轴的直径。。。。。。。

楼主(2012-01-20):
提示:

网友A:
轴要负公差的,0对0的话套都套不进去,试试不装尾桨夹和尾推组是让尾轴转起来,然后用2000号的砂纸过上两三道能否解决

网友B:
光驱里的光轴当尾轴粗细正好

网友C:
这东西楼主还DIY了!

网友D:
让它转起来用细砂纸打磨一点就行了。

网友E:
中联比尾轴贵,尾轴不弯就该轮到中联毁了

网友F:
早就尝试过用高钢代替了,结论是不行,运气好炸机的时候轴会断掉或许还捡到,运气不好会整个尾组飞走甚至把尾舵也拉到扫齿,又或者强度太好一炸机尾桨夹、尾波严重变形等,总之这个尾轴应该还是不能太硬的,不然早有厂家这样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