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子的后果

楼主(2012-01-20):
今天发了N次贴都贴不上,论坛的迟缓效应啊。本来想上来请教下,笔记本的电源是否可以对
遥控器
充电,由于发了几次发不上就一边发一边充电,直到事故发生后还是发不上来。气死我了

网友A:
19v/4.7a

网友B:
胆大啊
你先学一下吧

网友:
兄弟啊,你至少要看看电压和插头的正负极吧

网友C:
后果如何?

网友D:
一边发一边充电如何?

网友E:
笔记本一般都19V,遥控12V最高了

网友F:
估计遥控器的稳压块烧了,单片机而且最怕超压,稳压一烧高压电直通的话可以直接买新遥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