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飞控 单轴云台 问题??

楼主(2012-01-20):
今天把单轴
云台
连到-P飞控上,发现无法使用,主要问题是控制软件云台项是给双轴云台设置的,单轴没有横滚
舵机
,装上后俯仰舵机、快门舵机怎么连接都不正常。我在想是不是在控制软件云台项内增加一个横滚关闭项,把横滚增稳关闭,使单轴云台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不应该亚

网友B:
横滚不插就可以了呀

楼主:
 回楼上的,单轴云台有2个舵机,一个快门舵机,还有一个俯仰舵机(飞控也提供增稳),不管怎么连接-P飞控,都不正常,有单轴云台的试试就知道怎么不正常了。

网友B:
我用的是低端RE,快门和仰俯及横滚均插在飞控增稳通道上,各参数调节都很好用,随意拔掉任一个陀机也没影响,另外控还接了飞控的仰俯(INPUT9)能随时调节仰俯角度使用也正常,-P比RE好不是一点点应该更好用才是啊。

网友C:
我的 -P的云台控制老是不自主的抽筋,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