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单项电动机可以调速吗

楼主(2012-01-20):
小型单项电动机1400转/分,不用皮带轮可以降到200转/吗?用皮带轮需要两根轴,否则皮带轮要好大啊。可以提高转速吗?

网友:
如果功率不大,可以考虑用手电钻里的那种斜齿轮,小的齿轮只有4 /5个牙,这样尺寸也不大,但效率比较低.注意防尘.
淘宝上买的一种尤尼特的电动车改装电机,传动比是9.8:1的,噪音不大,功率350W,应该可以用.

网友:
可以调速,参照吊扇和电扇

网友:
边个减速器

网友:
我的车床启动的时候感觉有打齿的声音,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慢启动,哪位仁兄有高招啊?给指条明路吧,我的qq号36599415,希望热心人提供技术

网友:
做个降压启动电路

网友:
用可控硅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种电机如果不用皮带或齿轮降速,直接通过调压的方式在200转时,扭力很小不适用

网友:
一种方法:

正弦波 逆变器 调频。可以 调速。范围还不清楚。

网友:
还是变频器吧,否则低速力矩很小的~!

网友:
假如不是变频器,低速力矩不大

网友:
调那么低的转速只能看着它转,没力气。

网友:
换气扇100瓦电容起动怎么调转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