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KDS450C怪叫不止!

楼主(2012-01-20):
新入手的KDS450C,起飞打转啊等问题该有的,都有了,也就不奇怪了!今天飞了十几分钟以后,突然发出怪叫,感觉不受控制,赶紧降落,检查后发现,有一颗斜盘
舵机
一通电就抬起,并且不受控制,再也下不来了,同时发出嘶鸣声。不知何故,请各位大侠帮助诊断一下!

网友A:
什么舵机?
检查下是否为舵臂滑牙,舵机中立点一般不会变的

网友B:
电位器不行了

楼主:
最新进展:买了个舵机测试器,经测试,舵机是坏了,好像是扫齿了--不敢断定!换了个舵机,怪声没了,可一通电,升降舵机臂还是高高抬起,于是怀疑是平衡仪出了问题,将平衡仪连接电脑,才发现根本扫描不到!于是,拆掉平衡仪,重新买了个陀螺仪,重新组装后,一切正常!就在我调试过程中,又有一颗舵机发出怪叫,好在还能动,估计离坏不远了!说明一个问题:原配的电子器件太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