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咋这么倒霉啊!新手想练习下悬停怎么就这么难。。。求帮助

楼主(2012-01-20):
华科尔的DEVO8 凤凰模拟器油门在校准的时候要么是0 要么是100,无法徐徐上升!
另外凤凰里华科尔的只有2603 2401可选 DEVO8该选啥啊?
买了个UB001 FMS里也是 老是把副翼认成油门,1个通道2一个通道3 我互换了通道还是一样。
说油门坏的吧,可推油门时遥控器频幕上0%-99% 显示很正常,看起来也不像坏的。
一咬牙买了个v911来练,拆开一看,我X。 尽然是左手油门,而新买的DEVO8是右手油门。

请问华科尔的油门是不是很特殊啊。。新人不容易啊,求帮助!

网友:
呵呵,911也有右手油门的,买的时候选择就是了。

网友A:
你仔细看油门校准里的步骤,不要自以为是的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油门校准里的步骤,不要自以为是的下一步

校准的时候那个黄条就是这样 要么100 要 0 根本不给我调

网友:
凤凰模拟器设置前,所有通道都要先居中,你做了吗。。。。。。。。

楼主:
果然是油门没居中!谢谢 529844234
居中油门可调了,不过选项中没有DEVO8,选2601 副翼和方向舵是反的。
看来要自定义设置了,继续努力中。。。

楼主:
没人带真是太痛苦了,有上海的模友吗?

网友:
上海魔友很多

楼主:
凤凰终于搞定了!
fms还是不对,我都怀疑中文版的翻译是不是搞错了。或者那设置是给固定翼的,直升机的通道和字面上的不同!
看来还得买一台 日本手的(右手油门)的911.

楼主:
继续!找组织。。

网友B:
真可怜~~没人带又不看说明书的真痛苦~~~
另外devo8是才刚刚新出来的,你的凤凰是什么版本~~那时候还没devo8呢~当然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可怜~~没人带又不看说明书的真痛苦~~~
另外devo8是才刚刚新出来的,你的凤凰是什么版本~~那时候还没devo8呢~当然选不到

有说明书吗?凤凰升到3.0S了 最高只有WK2601 连2801都没有!
另外现在的主流是 左手 还是 右手油门?据说练熟了再改就麻烦了!

网友C:
新人开始练习就用左手油门吧,俗称美国手。

网友:
新人多来论坛充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人开始练习就用左手油门吧,俗称美国手。

这下阵够麻烦的,我新买的DEVO8 是右手油门,貌似改得改

楼主:
到底哪个模式是日本手啊?怎么看起来模式一 和日本手不太对啊

网友D:
你看你这个问题:“有上海的模友吗?”

引用 楼主:
没人带真是太痛苦了,有上海的模友吗?

很可能‘上海的模友’是全中 国密度最大的,或者说是数量最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上海的模友’是全中 国密度最大的,或者说是数量最多的。

可上海的航模店好少,在这论坛下面的俱乐部,上海那个基本没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1
到底哪个模式是日本手啊?怎么看起来模式一 和日本手不太对啊

1是日本手

网友E:
模型1是日本手 模拟器新建一个控